[一体机]
记录一台iMac A1419维修信息供参考

楼主(2023-07-15):
iMac A1419,板号820-00291-A

这个机器接12V电源可以开机,通电会自动触发。

如果不装CPU,只能上电到0.05左右。维修中需要想办法将CPU固定上去,我采用皮筋固定后在皮筋里面塞散热架固定CPU,但这样只能修前面供电不出,因为CPU没压紧。我固定完后只能上到0.7A,还要手压CPU电流才能继续往上跑:

当前机器装的CPU I5 6500,第一次修这个机器以为CPU短路了,换了三个U都是裸CPU打值时,CPU供电对地值为0:

先出的电压。

这个机器是保护隔离没过,测电压的时候示波器表笔可能不行了,没测到电压,白换一个桥 SR2C9:

对了,这个CPU安装的时候不太好装,装歪了会很惨,大家注意一下,细心一点。可以先用手压住CPU打下值,然后要拧CPU散热器螺丝的时候再打下值,确保对位准确,拧的时候要每个螺丝拧一点,慢慢紧。我先从下面拧显卡的,再打值确定CPU的位置没问题,然后捏住CPU上面散热器不松手,反过来拧CPU螺丝。

内存这个位置有机关,压下去内存才能认到,不压下去卡2.2A左右:

如果过内存跑完码,裸板会冲到2.6A,然后回落,然后自动重启。

情绪都烘托到这里了,讲下iMac 苹果一体机四个灯具体代表什么吧:

第一个S5 Led代表S5待机电压OK:

第二个ALL_SYS_PWRGD Led,一般来说,笔记本中这个代表CPU供电之前的基本都OK,这里没有具体测,需要自己测一下。

第三个GPU GOOD Led,显卡OK了:

第四个VIDEO ON Led ,LED显示屏灯,屏正常会亮:

最近有点忙,大家下次聊……

网友:
没遇到,先学习再收藏

网友A:
A1419话说USB口电容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19话说USB口电容是通病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过这个机器第一次修,走了弯路,记录一些有用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19话说USB口电容是通病

1418才是

网友:
烧桥  烧CPU  这烧的多啊

网友:
一般烧桥很少,3.3V那对地比较常见

网友:
A1419就有一次CPU烧了,但电流能上来,修到最后换U测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