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哪些升级

楼主(2023-07-15):
(图片)

网友A:
CPU 换个至强的E3-12XX V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换个至强的E3-12XX V3的

谢谢,显卡推荐哪款

网友:
想流畅运行3Dmax

网友B:
i3不太够用,换个i7的处理器吧,比如i7-4770S,65W,淘宝价是200多,普通散热器也能应付。显卡可以用个GTX770。
主板再添加nvme启动模块,用转接卡和2280的固态硬盘,电脑速度会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3不太够用,换个i7的处理器吧,比如i7-4770S,65W,淘宝价是200多,普通散热器也能应付。显卡可以用个GTX7 ...

原显卡能流畅运行3DMAX吗

网友:
主板再添加nvme启动模块,用转接卡和2280的固态硬盘,电脑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