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59,不触发 放电才能开机正常!!

楼主(2023-07-15):
这个笔记本我搜了下论坛有好几个贴子都是类似问题  就是没有解决咯,每次放电好了就就反复插电源三四次,就出问题,我发现开关的电压有点低,正常应该是3 .3V左右吧.实际测量只有2.7 .根据图纸 以及点位图,找到开关与IO中间接的原件  C2426 这颗电容,去掉之后,开关点压3.20v左右.然后多次反复试,开机都正常!应该是这颗小电容漏电 实际测试组织也不小 ,去掉它的电压就上来了!!遇到过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也有一台,没解决

网友(2023-12-10):
OK OK OK OK OK

网友:
软故障,排查要花很多时间,感谢分享 ,直击要害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测试稳定吗?  后来壳返修?  有一台等下试试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