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1V8通病

楼主(2023-07-15):
开机电源灯不亮,拆机后发现后级短路换掉这两个二极管,搞定收钱

网友:
判断快速,学习

网友:
哎。。。。怎么别人坏的都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自己的都是大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果然如楼主说说 换了OK、

网友:
就像LCD年代的560 5200那几个型号.

网友:
判断   快速

网友(2023-08-29):
坏了一个,只用一个行不行?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241v8卖的真久,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666,代换了两个ss510,修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找两个一样的装回去,过个一年半载还会坏,还能收米...

网友:
谢谢楼主 换了OK了

网友:
学习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一看是老师傅啊

网友:
如法炮制,完美修复!

网友(2024-02-28):
肖特二极管,这在显示器驱动板中,较容易坏的。呵呵!

网友:
简单粗暴,先收藏着,下次遇到这个型号的,直接测量故障点,谢谢!

网友:
整流二极管是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几台,看来这个贴片散热不好或者功率和性能有问题。直接换了就好。感谢分享。

网友(2024-06-24):
貌似去掉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