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铁盒管怎么替换

楼主(2023-07-15):
这个铁盒管1011坏了怎么替换?看到淘宝上说用6892换,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一样的?

网友A:
目测苹果的主板 确定是它坏了吗 这个可不好换 换不好会出大问题

网友B:
这个很多,都是料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苹果的主板 确定是它坏了吗 这个可不好换 换不好会出大问题

确定,你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都是料板拆的

没有料板。

网友A:
这种不是给CPU供电就是给显卡供电 换不好一通电显卡CPU直接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给CPU供电就是给显卡供电 换不好一通电显卡CPU直接带走

几个脚的元件都搞不了那就不要玩电子了,除非换了个坏的上去。

网友:
图片下面的IC有腐蚀

网友:
进水了哇,处理进水先啊,洗干净,估计不好搞

网友:
这种直接淘宝买新的换啊

网友:
旁边进水腐蚀了不先处理吗

网友:
我看高手改了普通的mos管,

网友:
用扁平的翻过来接线,做好绝缘就欧克了

网友:
换铁壳管子踩过坑

网友:
我网上发了几个,好像是一次性的,底下的脚换第二次就不吃锡!原机的可以拆来拆去都能吃锡

网友:
这种老芯片都换不好!改行算了。

网友:
只换上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