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5):
哪位师傅找得到点位 或者帮我看看这个丝印2920A具体是什么芯片, 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
芯片

网友:
找个相同 接地脚位一样的代换看下

网友A:
2920A
zhj2013
网上搜了找不到芯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20A
网上搜了找不到芯片

网友:
GAF哦 我刚刚接了一台进水的

网友:
好像是稳压器ic

网友:
Ldo线性稳压器

网友:
1脚15V输入,5脚3.3V输出---不能百分比确定,自己根据电路验证。

网友:
也在查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