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410M-F 无CPU电压

楼主(2023-07-15):
华硕PRIME H410M-F  接12V CPU供电开机保护 发现一个下管RA12B漏电 用M3054M代换后 上电不保护了。现在问题是CPU供电没有 供电IC有 5v O_VCORE_EN_10 只有0.050左右,不知道这个时序怎么查下去呢? EN通路上只有一个1K电阻 3.3V正常

另一通路去IO了   电容电阻都检查过。是查错方向了吗?

网友:
没有VCORE_EN 信号,就要往前面的条件查,先看下PWR ok 是否出来吧

网友:
VRMP 测有12V       IC挂了吗

网友A:
楼主,下管漏电是怎么检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管漏电是怎么检测出来的

下管漏电要么上电就保护,要么上管发烫,下管漏电的发烫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