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11白苹果重启不开机(中层虚焊)

楼主(2023-07-15):
      一台iPhone11白苹果重启不开机,一般是外配,系统,硬盘,中层引起的重启,我们逐个排除即可找出导致故障原因。找出原因即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容解析请看下文:

      【故障机型】iPhone 11

      【故障现象】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 11 ,故障为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是正常使用突然自动重启,这种一般是外配,系统,硬盘,中层引起的重启,我们逐个排除即可。

iPhone 11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图1

      首先将主板拆出,单板上电发现依旧是白苹果重启,这时候我们首先考虑一下iPhone11的通病,中层虚焊,之前修过很多台iPhone11.都是中层虚焊引起的重启,所以第二步我们先不刷机,直接分层。

iPhone 11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图2

      分完层单上层上电发现已经可以开机了,说明是中层或下层引起的重启,将下层拖完锡,用测试架夹起来开机测试,发现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看来就是通病虚焊引起的重启,将下层植锡后重新贴合上下层,开机测试正常进系统。

iPhone 11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有没有办法彻底禁用升级,我的自动升级密码变六位数据全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