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5D这样的小芯片怎么焊上去啊?

楼主(2023-07-15):
换RT8125D小芯片,原来坏的取下来过后,我在新的芯片上上了锡,然后直接热风枪焊接,但是就偶尔成功一次过一会又不行了,之后再也没成功过,不知道该怎么焊接了,大佬们看看。

网友A:
我应该发到焊接技术板块,只能麻烦管理移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发到焊接技术板块,只能麻烦管理移动了。

焊盘拖平,薄薄的抹点助焊膏,预热焊盘,放芯片吹。

网友:
先用刀片轻轻刮一下,上助焊膏,在上锡。

网友C:
小芯片不好焊接原因有几点。
第1个就是你的手不够稳,不够熟练,干少了。
其次就是你的温度不够,焊盘温度达到完全融化后,有点像bga那样,芯片放上去,稍微调整一下,轻轻一推就会归位,q弹q弹的,保证不会虚焊。
大多数都是因为温度没达到,就往上面放芯片,推的时候也不会归位。

网友D:
又是你,有种好东西叫低温锡

网友:
这个你找几个视频边看边练习,只能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拖平,薄薄的抹点助焊膏,预热焊盘,放芯片吹。

我这么做了,还是不行,就一次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你,有种好东西叫低温锡

啊难道你认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不好焊接原因有几点。
第1个就是你的手不够稳,不够熟练,干少了。
其次就是你的温度不够,焊盘温度 ...

温度怎么把控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