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6U 点不亮 不过内存 维修

楼主(2023-07-15):
华硕A456U  点不亮 不过内存  维修
接修一台同行送来的,华硕A456U , 说是升级内存后,  点不亮,把新装的内存条拔掉,可以开机。于是,先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电流跳变到0.5A,不再动,根据经验,这是挡内存嘛,先拆了再说,
这机器是有4G 板载内存,还有一个内存插槽,估计是嫌内存太小,又加了一条,把后加的内存拔了,插电 开机,确实亮了,装上内存,电流跑到0.5左右,又不动, 同时发现,电池的指示灯,亮白色,闪2下,停顿,再闪2下,如此反复。
机器不插内存可以亮,说明机器本身没问题,插上内存后,自检不过,挡内存,而且换了好几个内存条 均如此,那说明故障点就在独立内存插槽或是与之相关的电路上!那就拆主板,研究一下,主板拆下后,果然发现问题了 !
主板的背面,红圈的位置,  好几个地方腐蚀了,估计是有断线了啊 ,先用纯酒精清洗一下,跑线,看看断了几根,
清洗后, 把 这个区域的线  跑了一遍,果然发现了一根断掉的 ,就是图中表针指的这个点,断了,找到问题,接下来就好办了 ,缝缝补补嘛!!
断线已补好!!!!!!!!!
装上内存,开机 ,完美点亮!!!!!!!

进系统, 已成功识别到新的内存条!!

最后总结: 此系列的机器,包括A456  441  451  555 556  等,如果触发开机后挡内存,不管有没有电池,或电池有没有电
电池灯呈白色,闪2下,停顿,再闪2下,再停顿,如此反复,

网友:
断线引起的不识别内存

网友A:
电子放大镜是亮点,这个是高拍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放大镜是亮点,这个是高拍仪吗?

高拍仪, 45倍变焦,用着还可以。 从学校搞得,机器有点老了,分辨率略低,1280*8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拍仪, 45倍变焦,用着还可以。 从学校搞得,机器有点老了,分辨率略低,1280*800.

有45倍变焦,可以拍对面楼的人了

网友:
666,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搞拍仪找故障点,是个高大上的经验分享。有机会也整一个。

网友:
收藏了,有雷根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