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X850 修开机后不显示 请教

楼主(2023-07-15):
这台NEC LX850 来时不开机 主板短路  拆机查看有一处看似独立的电路,主板上烧糊了,处理后焊回管子,不短路了 ,后来查明了这个电路是给背光供电的。 接原装适配器开机,键盘大小写切换灯亮,切换时也能亮或灭。两个风扇也转,看转的样子也是受控了。但就是不显示也没有背光。查看后是主板上屏线插头烧了,把屏框拆开,看上半部分目测没有异样。现在不插屏线 外接也不显示。怀疑板子上面的屏线座子是不是受损引起的,把座子也拆了,外接还是不显。 插上U盘,看闪灯的样子跟正常机子也是一样的,后来又把主板上座子的焊盘打了一下值,也没发现问题 ,根据经验,测得屏供电3.3  背光开启3.3  背光供电19V都有。这个机型不多见 资料都找不到,连个屏线都没得卖。请大家指导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屏线插头烧了,那得换个屏线试试看了,外接的话有的机要进系统切换的,有的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线插头烧了,那得换个屏线试试看了,外接的话有的机要进系统切换的,有的不用

忘了说了  这个型号很特殊  资料都找不到  屏线更是没有  想在闲鱼上找个尸体机都没有

网友:
小日本原产的电子垃圾吗?NEC、日立在岛国卖有不少一体机的,想找这些尸体,建议你去亚马逊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