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70 plus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07-16):
最近在海鲜市场淘了一块华硕h170 plus
主板的故障现象是开机不显示
打值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通电测量后发现没有cpu供电
于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Vcc 5v
En  3.3v
Svid 1v
Pg 0.7v
还量一些设置脚发现都正常
怀疑可能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但由于把家里的示波器拿到店里了,所以不好进一步检测
于是又在海鲜市场花了360块大洋 淘了个鼎阳的示波器
示波器到了以后
先是测下管g级
发现没有波形,
于是再查驱动芯片的供电,使能信号,自举升压,脉冲输入
发现脉冲输入有2v电压无波形
说明cpu电源管理芯片没输出
只能再查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测量后发现svid有电压无波形
难道是cpu坏了?
这种情况只能查一下cpu的其他供电和pg信号,看正不正常
测量供电 Vccsa,vccio,vccst均正常
接着测量pg信号
非核心电源好信号procpwrgd正常,但vccst_pwrgd无电压
仔细一看 发现1k的上拉电阻掉了
接着从料板拆了8.2k的电阻补上
补完后成功点亮

最后分享一下我cpu供电的一些思路, 仅供参考

观察有无掉件错件
1 打值供电上下管g级对地值,正常是上管高下管低
如发现不正常,依次拆除上管,驱动芯片判断故障点
2 测量上管ds级是否短路(测一相即可)
测量上管dg级是否短路,如短路,更换对应相上下管,驱动芯片(cpu电源管理芯片)
更换芯片后需要再次打值上下管g级,以防虚焊导致烧u
3 无短路通电测量所有下管g级是否有波形
3.1  无波形,
查驱动芯片供电vcc,自举升压vboot,使能信号en,脉冲输入pwm(下降沿触发)
3.1.1 无脉冲输入,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vcc
开启信号en
电源好信号pg(给南桥,华硕0.7v二极管的钳位作用),
procpwrgd(南桥给cpu的非核心电源好信号),
svid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有无电压波形
有电压波形查cpu的其他供电及pg信号,正常则干U
还有一些设置脚,比如频率设置,软起动设置,过热指示信号,极限电流设置等
这些出问题都会导致cpu电源管理芯片无脉冲输出
3.2 有波形,说明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芯片保护了
查驱动芯片自举升压脚
示波器测电感后端的波形是否正常,过压欠压都会导致保护
查电压反馈回路fb
电流检测回路cspcsn 电感虚焊会导致两端压差变大,从而导致过流保护
反馈补偿comp

网友:
字太小了啊啊啊

网友:
很苦的工作,有兴趣的人,以苦为乐,

网友(2023-09-18):
170板子卖出去,能保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