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T30服务器不触发

楼主(2023-07-16):
    接到一台戴尔T30服务器不触发,按下开机键,电压3.3V有跳变,主板不加电。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桥上电容电压3.3V,1.05V都有。短接绿黑线强制加电,能正常显示画面,说明触发开机加电电路有问题。该主板IO用的是SCH5555V-NU,没有图纸,芯片资料也找不到。论坛上参考资料PWRBTN#36脚,PSON#55脚,测量实物都不对,只有跑线了。经过跑线得知SCH5555V-NU芯片的PWRBTN#34脚,PSON#53脚,故障为53脚到电源绿线的走线被腐蚀断线了,腐蚀点在板子的背面螺丝孔边沿处,轻微的绿臭不易发现。刮开防护漆连接导线,主板正常触发。
    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想告诉同行SCH5555V-NU芯片的PWRBTN#PSON#两个信号的脚位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不至于以后碰到了摸瞎。

网友:
感谢分享!服务器工作站主板资料很少

网友:
这个和普通主板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区别不大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就得心应手

网友:
经验不论大小,有用就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