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奇怪问题

楼主(2023-07-16):
惠普暗影精灵 版号DAG3BBMBCG0 rev g   原故障不开机,大小写切换闪灯报警  5长3短。刷了原厂BIOS开机显示如下图,进度条到100%就一直不动了,大小写切换还是闪灯报警,强制关机再开机就不能再显示了,重新刷BIOS后还是一样的现象,大小写切换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搜索全网 有说这种报警故障是CPU 坏了,但是屏幕能显示的话肯定不可能是CPU问题,刷了n个BIOS   还是不行,改了me也是不行,南桥BIOS和ec BIOS都刷过了,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另外这个主板显卡那边还有个BIOS  找不上这个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BIOS有关系。

网友:
程序没有完成,重新找个官网的程序刷上去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三星的,刷BIOS后要更新,更新完就不触发了。

网友:
估计可能还是bios初始化的问题.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匹配的.

网友A:
但是屏幕能显示的话肯定不可能是CPU问题,对这句话表示不认同,能显示但蓝屏死机都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屏幕能显示的话肯定不可能是CPU问题,对这句话表示不认同,能显示但蓝屏死机都有可能CPU坏了

嗯  是表达有点不严谨,我是觉得具体到这台机子的话,应该排除CPU的可能。

网友:
我有一台差不多故障。上电不显示。刷机后进度条后,黑屏。还没有解决。。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也是找的BIOS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也是找的BIOS刷的

那刷好了么

网友C:
tb买个bios试试,不然真的只能换cpu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买个bios试试,不然真的只能换cpu试试了

淘宝买的刷了   官网下的也刷了,涛声依旧

网友D:
别折腾了,百分之百U 修了不下10台

网友(点评):
哈哈,跟你相反,U 一定是好的!你知道想让屏亮得哪些部件正常吗?你也是高级技术员?

网友:
我前些天修过一天惠普战99AMD的cpu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刷一次bios就能显示英文提示也和你一样强制关机后就不显示了,最后还是换主板了。

网友E:
象你这种情况,只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并不会修理!
就别呈能了,修不上,没关系。毫无思路撞大运,修好就从必然性变成概率问题。问题只能越来越复杂化
我是来偸艺的,见识你们这水平,很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象你这种情况,只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并不会修理!
就别呈能了,修不上,没关系。毫无思路撞大运,修好 ...

嗯,咱确实是不会修 ,所以请您这位大师赐教一下,给分析分析呗,让我等一众小白开开眼呀,用你的实力让我们心服口服。。而不是只知道吠叫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买个bios试试,不然真的只能换cpu试试了

那有可能CPU了

网友(2023-09-01):
手上一台同样现象的,也是刷了BIOS,但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百分之百U 修了不下10台

回复 的大佬 ,你修 过这个不,我有一台,也是同故障。

网友(2023-10-22):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