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烧屏线LA-K051P 内外屏都不显示

楼主(2023-07-16):
一台联想刚拿过来的时候接电不开机,拆开后盖量一下公共点短路,把主板拆无出来裸板又不短了板号la-k051P ,以为捡到漏了,装起来又短,后来才发现扣上屏线就短,那是屏幕这边的问题了,拆开发现屏线有烧了 (主供电那两根线短了) ,于是订了一条回来换上不显示,屏幕也换了。内外屏都不显示,接usb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亮. EDP_HPD有2.6v,DISPOFF#和PANEL_BKLT_CTRL ,+LCDVDD_CONN有3.v没电压按照edp的时序下来就是cpu去读取屏幕信息了
1、 主板自检 OK后 CPU 发出屏幕供电开启信号 EDP_PANEL_PWR
2、 EDP_PANEL_PWR 控制 U8300 将 PP3V3_S5 转换成 PP3V3_S0SW_LCD 给屏幕供电
3、 屏幕得到 3.3V 供电后发出屏幕插入检测信号 DP_INT_HPD 给 CPU
4、 CPU 通过辅助通道(DP_INT_AUXCH_C_N、DP_INT_AUXCH_C_P)读取屏幕参数
5、 CPU 识别到屏幕参数后发出显示信号(DP_INT_ML_C_P<0>、DP_INT_ML_C_N<0>)
6、 CPU 发出背光输入电压开启信号 EDP_BKLT_EN
当时发现屏线EDP_AUXN_C这条线也被烧了有可能跟主供电那条搭在一起过,而且现在cpu发热比较严重很烫的那种。这种情况会不会cpu坏了,。

网友A:
数据线打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打值正常不

打值一个四百多,一个三百多,另外两组信号也是这样的,四百多,三百多。

网友:
所有供电  信号都正常就换U

网友:
就怕这种供电串到信号线短路的.

网友:
阻值不对建议换CPU

网友:
1、 主板自检 OK后 CPU 发出屏幕供电开启信号 EDP_PANEL_PWR
2、 EDP_PANEL_PWR 控制 U8300 将 PP3V3_S5 转换成 PP3V3_S0SW_LCD 给屏幕供电
3、 屏幕得到 3.3V 供电后发出屏幕插入检测信号 DP_INT_HPD 给 CP

网友:
碰过信号短路CPU的问题,可以从HDMI借信号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行吗

网友:
信号串电cpu挂

网友:
是的,估计是cpu,退机了

网友:
这款很多屏暗不显示都是CPU坏 有些是3v短路这种只能换   有些是CPU坏导致电压还是信号来着电压不出   直接改线路

网友:
cpu挂了,有借edp信号的,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