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 进水,点不亮 ,维修

楼主(2023-07-16):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笔记本,型号15R-5537,说是用的好好的, 放了半个月,开不了机,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 0.0,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吧。一边拆一边心里喜忧参半,无待机,要么是捡钱的活,要么狠头疼的毛病,

拆出主板,粗略看了一遍,发现问题了,

红圈的位置 进液腐蚀了

EC的位置 同样进液腐蚀了 ,
清洗一下吧,清洗完后,上电,测量,19V有 ,公共点电压正常,3v5v缺失,看腐蚀的位置
结合测量结果,目标锁定在PU100电源芯片,因为就他的周围腐蚀 严重了,打开图纸看下,对比图纸,把PU100及周围原件测量了一遍,发现一个小电阻不通,应该是腐蚀断了,

找到问题好办了,料板上拆个电阻补上,再通电,3v5v有了,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了,风扇也转了,满心欢喜,装到壳子里,装上内存,插好屏线,按开机键,结果屏不亮!!电流卡到0.45不动了,喇叭里面发出 滴  滴,两声。前面一声大,后面一声小。
日了! 还有问题?   再测一遍电压,进电19.5V,公共点13.6V, 显卡0.95v,内存1.33v,CPU 1.02v,显存1.33v,貌似都正常呀,看电流,结合喇叭的声音判断,卡内存??
换个内存条,不行,再换个,靠了,涛声依旧!!

心想,要不   刷个BIOS??  说干就干!

论坛上下了2个,一个刷完没反应了, 一个刷上喇叭长鸣,应该是版本不对,马云家买吧!

买的BIOS程序刷上,芯片焊好,满心期待的按下开机键,

成功亮机!!!!

附上买来的BIOS ,戴尔15R-5537 板号LA-9981P    REV1.0  独显4显存,

戴尔15R-5537 板号LA-9981P REV1.0-I7独显4显存.BIN

网友:
先收藏下,等要用BIOS在来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下载的新电脑   进水后修了BIOS坏的,必须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