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了,isl95712

楼主(2023-07-16):
遇到这玩意儿不出核心电压就从来没修好过,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vddp12v ,vdd 5v,vddio 1.8v,pgood 0 v
en 3.3v
还有什么条件?10脚pwrok是核心电压出来后由cpu发出吧?

网友A:
vboot也没有吗,是不是保护了,查瞬间电压。
都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oot也没有吗,是不是保护了,查瞬间电压。
都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芯片换了几个了,不行

网友:
人呢?难到不是供电正常后芯片23脚才发出pg?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吧?看看瞬间波形,很可能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吧?看看瞬间波形,很可能保护了

核心电压不出来,上下管g极都是0没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核心电压不出来,上下管g极都是0没波

哦,还有反馈脚,是不是被搞成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反馈脚,是不是被搞成0了

看了一下fb的确是0v,但是这个fb也是芯片内部发出的,

网友:
还是预设电压,技嘉的是12v分压。这个华擎tm也是由内部发出,直通过40k电阻接地。

网友C:
cpu预供电正常后产生pg,amd是送给APU,intel送给南桥,cpu收到相应的pg信号后发出powok,产生SVID电压
应该是这样

网友D:
南桥发给CPU的非核心电源好信号,vccst_pwrgd,正不正常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话是这样说,我前面不是说了吗,无vcore,芯片条件是基本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预供电正常后产生pg,amd是送给APU,intel送给南桥,cpu收到相应的pg信号后发出powok,产生SVID电压
应该是这样

大哥,现在就是不出vcore,哪来预设电压,哪来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发给CPU的非核心电源好信号,vccst_pwrgd,正不正常

amd的主板没有这个信号,也没这么多讲究,按书上说的,芯片只要有vcc pvcc boot en就会出预定电压了

网友:
我想,你如果换过IC了电不出,那只能一个一个端上下mos了或者电感,少几路只是供电不足,电一瞬间还是有的。
有一种情况是板贴原件没上好,哈哈哈,把一圈pin锡全部补满,我之前遇到过一定要求补满的。

网友E:
还有量一下过热信号抖不抖,这个抖也有可能出不来,遇见过都,电开3秒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有量一下过热信号抖不抖,这个抖也有可能出不来,遇见过都,电开3秒掉的

示波器测过了,根本就没产生,一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过了,根本就没产生,一点都没有

你如果还不行,
1.试一试用示波器的表笔点着svid开启看看能不能起来。
2.只能拆上下mos和电感了。一项一项排查。

大概说下这个ic逻辑,
供电,svid,en,供电,Fb,pdg,调解是svid.

网友F:
10脚pwrok是cpu供电出来之前先有的,95712这个先是出cpu预设电压,记得好像是0.8 0.9左右,cpu发出svid开启高电平信号给10脚,后面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脚pwrok是cpu供电出来之前先有的,95712这个先是出cpu预设电压,记得好像是0.8 0.9左右,cpu发出svid开启高电平信号给10脚,后面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这个兄弟说的对,我一不留神打错顺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脚pwrok是cpu供电出来之前先有的,95712这个先是出cpu预设电压,记得好像是0.8 0.9左右,cpu发出svid开启高电平信号给10脚,后面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也是要先有预设电压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