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7 R3 LA-J521P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7-16):
外星人 M17 R3 LA-J521P R1.0不过保护隔离。

充电芯片是 ISL9241HRTZ 换过了保护隔离管。还是一样。第一次修这种充电芯片,是否还要满足什么条件?------------------
DCIN=19V
VDD=5V
ACOK=3.3V

-------------

网友:
ISL9241HRTZ的工作条件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查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电源换一个试一下。后级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A:
之前遇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dell的 充电芯片的vcc电容和保险短路

网友B:
充电芯片的vcc电容和保险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的vcc电容和保险短路

什么意思?充电芯片的VCC不就是DCIN和VDD吗?他们的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dell的 充电芯片的vcc电容和保险短路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是图片中的哪个电容?和保险?
DCIN和vdd都正常。

网友:
注意必须插上240w充电器才能开机

网友C:
昨天刚刚修了一样的机器 楼主思维别进死胡同了

   插适配器12V公共点电压正常的 不触发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刚修了一样的机器 楼主思维别进死胡同了   插适配器12V公共点电压正常的 不触发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

没有待机啊,我在想公共点也不正常,待机怎么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待机啊,我在想公共点也不正常,待机怎么会正常。

12V正常的 别进死胡同了

修出待机电压吧 按照时序

网友:
有时的确不能死修一个电路,没思路可以查一下后级电路,有时后级电路有短路也会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我的帖子写过isl的芯片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40811&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271214

网友E: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维修经验】关于ISL95520充电芯片维修记录+联想小新不过隔离维修】##magk2MCRUDsdmUpke7Bmag##(长按复制整段文案,打开@迅维网app@即可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维修经验】关于ISL95520充电芯片维修记录+联想小新不过隔离维修】# ...

麻烦你把链接地址整理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 这个问题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