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10一体机不认本屏

楼主(2023-07-16):
前两天客户拿过来一台长城A10一体机,他说就是拆开换硬盘还是换什么东西,把RTC小电池线拔了。然后屏就不显示了,屏供电也没出来,外接屏可以显示。然后在BIOS里面设置LVDS,设置过后外接屏和本屏都不显示了。但是拔了小电池重置BIOS后回到原故障。直接联系售后服务(因为在保修内)叫他发了个原厂BIOS。刷上去过后故障依旧。发这个贴的初衷是为了讨论下这个故障。

网友A:
换了bios还是这样就有可能主板的问题.但像你说的客户情况还是像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bios还是这样就有可能主板的问题.但像你说的客户情况还是像bios .

我问师傅他说杂牌机就是这样,BIOS有时候奇怪的很。

网友B:
不会是接口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接口坏了吧

屏供电都没有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或者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