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20显卡BIOS芯片下面腐蚀了几个电阻,谁有点位图?

楼主(2023-07-16):
一块P620的显卡,BIOS芯片下面腐蚀了几个电阻,没找到图纸,最好是点位图,因为现在焊盘也搞不清楚了, 哪个兄弟手里有一样的卡也可以帮忙拍个照,最好把缺失的四五个电阻阻值也量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显卡是不是4个minidp接口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两个料板

网友:
芯片一脚下面缺失的那4个电阻能帮我量一下阻值吗,

网友(2023-11-02):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看起和右边的电阻一样,测下值找几个差不多换上就行。

网友:
这板看着像过孔都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