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V星服务器主板的牛爷爷请进

楼主(2023-07-17):
主板型号 D4018(MS-1561) X99单路服务器
此板可正常开机 开机大约一分钟后屏幕显示
SYSTEM INITIALIZING PLEASE WAIT 19
我猜那个19是侦错码 大概是内存问题  但是经检测数据线无断线 内存相关电压也全正常 针脚也正常  换个cpu问题依旧  求牛爷爷们给点思路

网友:
这年代修电脑都要装孙子了,修不好直接换板

网友:
帮不上忙,没修过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系统初始化呀,你备份好BIOS,刷写一个,应该就好了,客户组了REDAY系列就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2023-10-26):
这个有没有点位图的,今天刚刚好修到这个板,不知道时序和点位,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