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1769 EC究竟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3-07-17):
收到同行一台微软1769不开机                                                                                                    实际情况是原机就是电池涨了,换了全新电池就这样不开机,哈!突然想起网络有句话: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不多说多余的,拆机发现EC短路了,其它供电还好,                                                                                                    这微软修得少,想问问同行们这EC M22J9VDC究竟带不带程序的?平时买配件的淘宝苏苏说买全新就行,问另一家本本的又说带刷程序,我现在云里雾里的,究竟哪家是对的,同行们能不能给个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
找一找有没有两个FLASH存储芯片,有的话就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A:
微软EC肯定带程序的,买的那种写程序的能不能好还不一定 没一个靠谱的

网友B:
前两天才修了一台 ,买了块料板 ,也是客户换电池EC坏了,应该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EC肯定带程序的,买的那种写程序的能不能好还不一定 没一个靠谱的

在淘宝本本花了60买了一只刷好程序的,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才修了一台 ,买了块料板 ,也是客户换电池EC坏了,应该带程序

上网买这型号带刷好程序EC花了60大洋

网友:
楼主刷好程序芯片是谁家买的

网友:
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只要biosn里面包涵ec程序用全新的肯定可以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大神些,微软这种拆卸屏幕总成风险那么大,你们是怎么轻松拿下的呢?!

网友:
找找周围,有没有flash芯片,有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