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给感光鼓充电相不相当于电容

楼主(2023-07-17):
充电过程中,感光鼓相当于电容,而充电辊相当于中间串联的一个大阻值电阻,但为啥感光鼓表面充好电后是负的呢?那电容的正极在哪呢?

网友:
好像理解了,正电极是不是在感光鼓的里边的那个触电,而那个触电又连接的是地

网友: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网友A:
负电荷通过充电辊,并转到感光鼓表面,使鼓表面充得负静电荷,,激光照射过的感光鼓表面,负静电荷通过接地的鼓金属筒而转移到电源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电荷通过充电辊,并转到感光鼓表面,使鼓表面充得负静电荷,,激光照射过的感光鼓表面,负静电荷通过接地 ...

那在激光照射鼓芯时,充电辊还在给鼓芯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在激光照射鼓芯时,充电辊还在给鼓芯充电吗

虽然表面看是同时进行,但激光照射和充电是在鼓芯圆周的不同位置,所以应当理解为先充电,再激光照射并放电,接着就是吸墨粉。。。。。

网友:
感光鼓不是相当于电容  感光鼓是半导体光导材料 接地的

网友:
在没有激光照射时,充电辊给鼓芯充电时是不是相当于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