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掉电(独显供电缺少)

楼主(2023-07-17):
      联想拯救者Y7000P,触发后上电掉电。一般拿到电脑先拆主板,再测量主板的各大电感阻值,看看是否有不和常理的地方进行维修,具体操作如何我们一起看看下文的详解吧!

      【故障机型】联想拯救者Y7000P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联想拯救者Y7000P,故障表现为触发后上电掉电。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掉电 图1

      拿到主板后将主板拆出,先测量主板上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那我们上电看电流,电流可以正常触发,到1A多的时候过一会会自动掉电,测量电压发现大部分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独显的供电没有出来,查看图纸,发现集显供电+1.8VS_VGA没有,查找图纸此QV5和QV10产生。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掉电 图2

      在附近测量阻值时,发现RV17的一端阻值为OL,明显不正常,这路应该是公共点过来产生分压的,测量RV17上面那一端与公共点之间无穷大。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掉电 图3

      应该是断线了,我们从公共点那一边直接拉根线接过来,再测试阻值没有短路后直接上电,开机电流正常起跳,+1.8VS_VGA此路电压也正常产生,测试可以正常进系统。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掉电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技术非常好,认真学习了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图片的原因,你这个导热硅脂很差劲。建议用好一点,特别是游戏本

网友:
断线无供电造成电压过不来,我想问下机器时先出集显供电还是独显供电?

网友:
集显供电是否有出来?

网友:
有联想小新15llL2020图纸不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Y7000P独显供电不出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图片的原因,你这个导热硅脂很差劲。建议用好一点,特别是游戏本

是的,我看上去也觉得是廉价的硅胶。这种导热很差的。

网友B:
我这个Y7000P 2020H开机提示适配器瓦数不足的英文,拿去7天给维修10多年笔记本的维修师傅修不好,这个玩意还能修好嘛???

网友:
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现在只能拔了电池接着电源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Y7000P 2020H开机提示适配器瓦数不足的英文,拿去7天给维修10多年笔记本的维修师傅修不好,这个玩意 ...

可以修 你换一家专业的吧 要店里有维修工具的

网友:
好经验,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