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版号 203088-3 原厂BIOS

楼主(2023-07-17):
        发一个AMD联想笔记本BIOS 版号203088-3 CPU是R5-5650

网友A(2024-05-20):
刷过了  10秒左右亮机  ,可以接受 ,谢谢

网友B:
你好:用的什么编程器备份的、我的809H识别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C(2024-07-20):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的什么编程器备份的、我的809H识别不到这个芯片

不可能吧我809f都可以识别

网友D:
可以亮机  多谢分享

网友E(2024-08-25):
引用 网友D:
可以亮机  多谢分享

这种32M贴片的你都是用哪一种编程器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了  10秒左右亮机  ,可以接受 ,谢谢

你好  用的哪种编程器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吧我809f都可以识别

rt809f  真能刷这种32的啊  我得去仓库翻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32M贴片的你都是用哪一种编程器刷的啊

我就是用的RT809F

网友E:
难道我的软件版本不行?我试了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我的软件版本不行?我试了识别不了

应该是 我之前用的20190418版本的软件就识别不了   后来更新到20240116就可以了

网友(2024-12-14):
正好修到一台,谢谢分享!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的什么编程器备份的、我的809H识别不到这个芯片

我就是809H的,能识别。要升级一下程序

网友:
s2 r7的cpu 开机10秒左右 完美

网友(2026-03-24):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了,用原机合成就可以,下载的刷完0.4
怎么合成的 有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