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KNH55HJ 不定时关机掉电,掉电前风扇狂转。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17):
机械师MKNH55HJ 可以正常点亮开机,可以认到独显,不定时关机掉电重启,掉电前风扇狂转。求维修思路6-71-nh5k0-d02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我感觉也有点像,但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有点像,但不知道从何查起。

蓝天显卡温控双N管 图纸搜THER 找到带VGA的信号

网友(2026-01-17):
我也有台同版号七彩虹将星,不定时掉电后又重庆屏幕不亮风扇狂转关机

网友:
,换风扇试下,之前碰到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