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 板号为SV41J 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23-07-17):
华硕A450J  板号为SV41J   开机没有反应 待机为0.170 左右  看来待机偏高,这机22年修过,之前是大短,一个电容烧了,这次同行坏了又拿过来, 手摸了一下主板,很热,是PU4501 这边和后背发热,后看到一个电容 PC4508  有点腐蚀  也发热严重,用表量了一下,这边是短路,结果拆下来果然短路了,直接不接,电压变为0.046左右,主板那有个灯一闪一闪, 不出待机电压,以为还有别的问题,于时找这机图纸,找不到,要么就是差不多,后搜了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3793-1-1.html  看有类似,难道是这个电容没有装引起,于时在别的板随便找了一个电容补上,结果待机为0.012 稳定,能触发上电了,应该好了、。看来这个电容不能不要,不知道有什么用,差点跑弯路了,看来这机这里也是个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看来下次短路电容需要补上。

网友:
短路,电容也是需要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