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cp1525n搬家换了一个电脑就只能打印黑色了

楼主(2023-07-17):
之前完全正常彩色的,搬家后换了一个主机,就只能打印黑色了。这跟驱动有关吗?还是碰到哪里脱落了或者位移了?驱动都是网上随便下的。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换个墨盒试试

网友:
自检打印看看驱动安装完整吗 这个机器我记得也可以手机直连打印
更换硒鼓试  或者更换齿轮组试试
不知道你问了问题的目的是想自己修还是要做啥呢

网友:
转印带清洁机构的离合器

网友:
有可能是墨盒的是

网友:
看一下测试页

网友:
打个测试叶看下是不是堵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对

网友:
是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3-08-17):
打个自检看看

网友:
换回原来的主机以验证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设置或者控制转印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