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闲鱼骗子,并分享surface pro7不发出S4信号问题。

楼主(2023-07-17):
维修surface pro7的时候,遇到了不上电的故障,测试初步诊断,没有短路,也没有什么故障,维修思路没了,就去闲鱼问,闲鱼账号:别拉我我要购物,这个人也是在迅维网站混的,一点诚信没有,我转账了50元后,告诉我硬盘坏了,压根不是硬盘的问题,我硬盘都没装,避免后面的人被骗,希望大家注意,最后诊断,surface pro7不发s4的原因是南桥坏,原机的是cpu坏,由于新cpu太贵,我直接620买了一块硬盘坏的主板,更换硬盘后,功能正常。硬盘大概成本费,80,256g,一共大概700元,成功修复。

网友:
你为什么不下单,非要转

网友:
这你都信,你也是人才,那种说什么你先付钱的一看就不靠谱。真知道问题的不会这样搞。

网友:
避免踩坑,感谢提醒

网友:
芝麻信用:信用极好

网友:
意思 花了50 人家告诉 你硬盘坏。 你把硬盘换到买来的主板上是好的。对吧。

网友:
还不如论坛找问问

网友:
最开始就是开机闪logo掉电 ,那个咸鱼以为硬盘坏。然后你给转50  还不如来问我,我不要50

网友A:
已经改名了搜不到

网友:
怎么不来论坛问,大概率免费

网友B:
表示没看懂,直接说买了个板,把硬盘换上去,好了

网友:
修好再给钱,几十块一般人不会赖

网友:
这也算是成长路上的学费了,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这人就是外骗子啊

网友:
不用检测就能说出故障你觉得他是做维修吗?

网友:
你应该先拍他的链接再付钱,这样真的是追不回来了

网友:
下次问我,我只要5块

网友:
呵呵,无奇不有

网友:
这也信,我也是醉了,

网友: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差火有的缺得,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网友C:
我在闲鱼都是免费帮人维修的,有些人都不相信呢,不信拉倒,

网友:
怎么会有搂主这种...,多来点岂不发财了哈哈哈。
技术交流,直接发论坛大家相互指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闲鱼都是免费帮人维修的,有些人都不相信呢,不信拉倒,

你闲鱼是什么,我去欺负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闲鱼是什么,我去欺负你

一起去,,,,,,,,,,,欺负他

网友:
看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这也能信,还是靠自己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闲鱼是什么,我去欺负你

自己去搜,很好识别的,就我一个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改名了搜不到

被我举报,账户已经被销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看懂,直接说买了个板,把硬盘换上去,好了

测试到最后,还是cpu坏,确定故障点在cpu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过触发亮LOGO后掉电,CPU不发出SLP信号,重植CPU搞定!也有可能CPU!

网友(2023-09-25):
闲鱼还有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