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官网后缀.EXE的BIOS怎么刷?

楼主(2023-07-17):
大佬们,小弟手上有一台技嘉笔记本,型号X7。
故障是1V负载端短路,3V也被拉低。南桥上面的滤波电容也短路,判断是南桥内部电压与地短路,连带着拉低3V。去掉南桥后阻值恢复,装上好的南桥之后,开机可以触发,电流只能跑到0.04A,复位、电压都出来了,尝试刷BIOS试一下,迅维上没有,在外网找了一个。

刷完之后触发电流有跳变,最后定在1.2A左右,用示波器可以看到CPU自检过了,像是卡在了内存。
因为下载BIOS的外网全是广告,也没有评论看起来不太靠谱,于是又从技嘉台湾官网上下了BIOS准备再试一下。
官网下载的BIOS是.EXE文件,我试着用解压缩软件打开,有一个" BIOS.BIN "的文件夹,里面有两个容量为8M的后缀是B09和D09的文件。

我试着直接用编程器刷了一下.B09,目前情况还是可以自检过CPU,不过内存,电流在1.2A左右。
他这个图纸上只有一个BIOS,我看主板上也没有另外的BIOS芯片,为什么会有两个文件呢?用比较工具查看他俩也不一样。

而且后缀B09和D09什么意思呢?
他的主板只有一个BIOS。是需要把他俩合并成一个文件再刷吗?

网友:
那你吧另一个bios也刷进去试试

网友A:
EXE的BIOS要用软件分离之后找到BIOS文件直接刷就可以了。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分离exe的BIOS

网友B:
.exe不是可执行文件吗,直接可以运行

网友:
忘记把官网的BIOS传上来了,补一下。麻烦各位大佬帮小弟看看吧。
https://wwxv.lanzoul.com/b00r9jkmd
密码:1z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E的BIOS要用软件分离之后找到BIOS文件直接刷就可以了。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分离exe的BIOS

我找到了这个软件,试着提取了一下,跟我用7z解压缩出来的一样。

网友C:
说明 这个官方网站的bios 是对应两个版本的配置,比如 显卡一个是1660ti 一个是2060

网友:
换桥要合成bios啊

网友D:
       1、cpu有没有发热?整机触发以后最高跑多大电流?电流跳变是否明显?键盘大小写切换是否可以?
       2、示波器随便抓一下内存数据线,看看有没有出现持续的波形,是否到1.2A的时候波形就消失不动了?
       3、这个机器是否带核显,带的话示波器抓下核显供电的波形(自检过程会短暂出现),一直没有产生或者一直产生,cpu都是有问题的。
       4、如果这个机器是独显直连的,查下独显供电是否正常,独显vbios芯片在上电的时候是否有读的波形。

网友:
你应该上传原机备份的BIOS,让热心网友给你重写一下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e不是可执行文件吗,直接可以运行

这个.EXE应该是把BIOS刷到自己的电脑上,这台技嘉之前的故障是南桥短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cpu有没有发热?整机触发以后最高跑多大电流?电流跳变是否明显?键盘大小写切换是否可以?
    ...

CPU肯定是热的,因为供电电压都出来了,包括独显的供电都出了。我在原帖里也说过,可能是一笔带过,没写太细致吧,所以您漏看了。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内存的数据和时钟波形,所以我才说CPU自检过了,因为自检程序来读内存了。但是电流一直在1.2A ,所以我怀疑卡内存。
核显的电压是出了的,波形我没看过,只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至于独显直连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第一次修技嘉的机器。他的独显是1060的,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独显直连的功能。
因为现在所有复位、电压都出来了,卡在自检过不去内存所以我就怀疑BIOS、南桥、和CPU。南桥又换过一个问题依旧。现在是想吧BIOS排除一下,最后在再考虑CPU。
我现在甚至怀疑电池,怀疑是不是因为识别到没有电池导致自检出问题,因为机主放了太久了。电池放没电了被锁了,插上电池也没有充电电流。所以也不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分离出来了,里面有两个BIOS, 你刷刷试试看看

感谢老哥,辛苦了。不过和我直接用7z解压出来的是一样的,用二进制比较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 这个官方网站的bios 是对应两个版本的配置,比如 显卡一个是1660ti 一个是2060

那应该是,我在技嘉官网上看这款机型的配置是cpu 6820 + 1070独显。我手里这台则是6820 + 1060的。
如果BIOS不支持显卡会导致像现在这样自检不过的故障吗?等我晚上有时间再刷一下那个D09的文件试试。

网友:
bios 分离合成

网友:
。exe的直接在系统里面运行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