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中】

楼主(2023-07-17):
小白求助 ,图中这个mos管没导通,查到控制信号连到ec15脚是通的,但是实测ec15脚没有电压,能不能判断是ec坏了。还是因为bios有问题。

网友A:
现在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识别不到u盘和硬盘,开机其他电压都能正常出,就这一路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识别不到u盘和硬盘,开机其他电压都能正常出,就这一路没电压。

在用到显卡的时候这个电压才会出来,识别不到U盘和硬盘考虑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又看了下原理图,那个脚好像只要有个跳变电压就行了。你这样一说我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usb口5v电压都是正常的,信号那两芯不知道用万用表怎么测了

网友:
刚刚测到这个电阻好像短路了,上面mos管下导通之后经过这个电阻给控制脚供电,就可以持续导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换了那个电阻还是一样,量了下电压还是没出 。

网友B:
那个电阻好像是不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好像是不装的吧

板子上是有这个电阻,昨天拆下来换了之后开机测量这个电感还是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像前面说的要用到显卡这个电压才出来

网友:
usb和硬盘都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应该先考虑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PCH坏掉了,就是南桥坏了,不过你最好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买了bios编程器回来 到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