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D D3主板工作时序简述

楼主(2023-07-18):
小白初次学习,有很多不妥之处,欢迎各位老师斧正!愿同小伙伴们共进步。

1、在没插电源前,由3V小电池+BAT过SD1后改名为+3V_BAT,+3V_BAT送到PCH的BA22脚,给PCH的RTC电路供电。
2、+3V_BAT过SR119后改名为+3V_BAT_RTC,连接CMOS跳帽,过SR120后命名为S_RTCRST#,送到PCH的BC10脚,为桥提供复位+3V_BAT过SR121后改名为S_SRTCRST#,送到PCH的BB10脚。
+3V_BAT过SR87后改名为S_INTRUDER#,送到PCH的BE11(INTRUDER#)脚。
3、PCH给晶振SX1供电,晶振SX1起振,为桥提供32.768MHz的基准频率。
4、插入EATX电源,紫色线输出+5VSB_ATX。
5、+5VSB_ATX经PU702(UZ2085G)转换输出+3VSB_ATX。
①送到IO(NCT6791D)芯片的3VSB1和3VSB2(46和85)脚以及IO的108(AVCC)脚,为IO提供待机供电;
②+3VSB_ATX电过0欧电阻OR764和OR765以及OQ760产生+3VSB主待机电压,供给PCH的VCCPRIM_3P3引脚及其它引脚
③+3VSB过0欧电阻SR67后改名为+3VSB_HDA,为PCH的BA15(VCCHDA)脚供电。
④同时+3VSB_ATX、+3VSB过0欧电阻O1R81和O1R80后重命名为+3VSB_ADV,为PCH提供深度睡眠(VCCDSW_3p3_1和_2)待机供电。
⑤+3VSB_ATX、+3VSB还过0欧电阻L1R888和L1R89后重命名为+3VSB_LAN1给网卡供电。
⑥PQ601和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
6、IO(NCT6791D)检测到电压正常后,从73脚输出深度睡眠待机供电好O_DPWROK_R信号,经O1R78上拉,过0Ohm电阻O1R77后改名为S_DPWROK;送到PCH的AV11(DSW_PWROK)脚。
PCH从BB13(SLP_SUS#)脚发出S_SLP_SUS#信号。
①过0欧电阻O1R74,送到了IO芯片的89脚。
②控制SQ35和SQ36的导通,将+3VSB转换成+3V_SPI,提供给PCH的VCCSPI引脚。
③P_+1.0V_A_EN_10是由5VSB经PR713和PR717分压产生,送到PU704(NB671LBGQ)的EN脚,控制产生+1.0V_A供电。为PCH的VCCPRIM_1P0提供待机供电。
7、IO(NCT6791D)待机电压正常后,从101(RSMRST#)脚发出O_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由O1R1上拉成高电平。经SR1627(/X,不应该未装)后改名为S_RSMRST#,送到了PCH的BA11(RSMRST#)脚。
O_RSMRST#过0Ohm电阻SR80后与S_DPWROK连到了一起。
O_RSMRST#接PD701正极3脚,PU704的PG脚输出P_+1.0V_A_PG_10接PD701的负极2脚,S_SLP_SUS#接PD701的负极2脚,若有一个为低电平,则O_RSMRST#就会为低电平。
8、触发开关,产生3.3V_0V_3.3V跳变的信号PWRBTN#_PANEL,过OR202改名为PWRBTN#,送到IO(NCT6791D)芯片的61(PSIN#)脚。
9、IO(NCT6791D)芯片从60(PSOUT#)发出请求开机信号O_PWRBTN#_R,过电阻O1R180后改名为O_IOPWRBTN#,送到PCH的AT13(PWRBTN#)脚。
10、PCH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_SLP_S4#、S_SLP_S3#。其中
①S_SLP_S3#过电阻O1R10送到IO(NCT6791D)芯片的64(SLP_S3#)脚。
②S_SLP_S4#过电阻O1R11送到IO(NCT6791D)芯片的84(SLP_S4#)脚。
11、IO(NCT6791D)芯片的从63(PSON#)脚输出低电平O_PSON#_O1信号,过电阻EATXR16去拉低EATX的电源绿线(PSON#)。
12、电源输出:+12V/+5V/+3V_ATX/-12V/-5V
13、①S_SLP_S4#首先控制PQ506、PQ503和PQ522产生P_VDDQ_COMP_10去开启PU501,PU501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1.35V的VDDQ。
②S_SLP_S4#控制PQ705、PQ706和PQ709产生VCCST_VCCSFR。送到了CPU的V4、V5和V6脚。还用于PU101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数据通信的上拉。
③VCCST_VCCSFR产生后,过0Ohm电阻O1R159和O1Q159转换为+VTT_O1,送到IO芯片的119脚。
④内存的VDDSPD电压由+3V_ATX提供。
14、S_SLP_S3#控制PQ803导通,PQ801、PQ811截止产生P_VCORE_EN_10和P_+VCCIO_EN_10。
当+12V_CPU和+3V正常时,P_+VCCIO_EN_10才会正常,通过PQ807、PQ810和PQ806等电路检测。
P_+VCCIO_EN_10通过PQ707和PQ712控制产生P_VCCSA_COMP_10,送到PU706的7(COMP/EN)脚,开启芯片工作,产生1.05V的VCCSA电压送给CPU的VCCSA引脚。
15、VCCSA改名为VCCIO后,为CPU的VCCIO引脚供电。
16、CPU电源管理芯片PU101的第7(VR_RDY)脚发出P_VRM_PGD_10通过PQ808和PQ809控制产生P_VR_READY_10,过0Ohm电阻SR132后改名为S_SYSPWROK,送到PCH的AY1(SYS_PWROK)脚,表示电源芯片已经准备好,产生CPU供电。
P_VR_READY_10还受控于S_SLP_S3#、PQ803和PQ805组成的电路。
17、EATX电源延时发出灰线的PG信号P_PWROK_PS未使用。+3V经电阻O1R5后改名为O_ATXPG直接给IO芯片的82(ATXPGD)脚。
18、IO检测到各路电压和ATXPGD正常后,从82(PWROK)脚发出PG信号O_PWROK_R,由O1R4电阻经+3V电源上拉,过电阻O1R12后改名为O_PWROK,再过0Ohm电阻SR1640后改名为S_PWROK,送到PCH的AW11(PCH_PWROK)脚。
19、24MHz晶振SX2起振,为PCH提供24MHz的频率,PCH通过BB29、BE30、BD31、BC31、BC29和BD30引脚读取F1U1(BSIO)芯片数据。
20、①PCH发出各路时钟信号分别送到主板各设备。
②PCH从AM3脚发出PROCPWRGD信号,过电阻SR75后改名为H_CPUPWRGD,送到了CPU的F8(PROCPWRGD)脚。
③CPU从E39、E38和E40脚发出SVID信号送到电源管理芯片PU101(ASP1401)的4、5、6脚。
④PU101在供电、S_SLP_S3#、P_VCORE_EN_10、P_+VCCIO_PG_10和SVID信号都正常后,芯片开始工作,控制PU102(NCP81166)、PU103和PU104产生CPU供电VCORE。
21、PCH从BB27(PLTRST#)脚发出平台复位S_PLTRST#_R,过电阻SR5后改名为S_PLTRST#。
①送到IO(NCT6791D)芯片的26(LRESET#)脚,复位IO;
②送到L1U1(RTL8111G)的19(PERSTB)脚,复位网卡芯片;
③送到TPM接口的12脚。
22、PCH从AK2(PLTRST_PROC#)发出CPU复位信号H_CPURST#,送到了CPU的E7(RESET#)脚,复位CPU。
23、CPU开始工作,通过PCH的BB29、BE30、BC31、BD31、BC29和BD30脚再一次读取BIOS芯片F1U1的数据,开始自检跑码。
    H110自检过内存后,CPU发出第二次SVID,控制PU201和PU202产生集显供电VCCGT。

Asus H110M-D D3 图纸发在7楼(2分),觉得有用请加点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3-7-25 09:45):
更正

3、32.768MHz   更正为    32.768KHz

6、
②  更改为:(控制SQ35和SQ36的导通,将+3VSB转换成+3V_SPI),+3VSB过0ohm电阻SR26后改名+3V_SPI,提供给PCH的VCCSPI引脚。

特此更正,欢迎交流!

 会员58459300鑫豆2026-3-22 08:59
 会员1430412300鑫豆2026-3-14 16:45
 会员458353300鑫豆2026-1-27 17:25
 会员1055852300鑫豆2026-1-1 21:43
 会员124320300鑫豆2025-12-12 09:26

网友A:
楼主,辛苦整理出来时序,路过,学习

网友B:
思路清晰。有图纸配合就更好了,这样有可能上升成精华帖

网友:
很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Asus H110M-D D3 图纸

网友:
Asus H110M-D D3 图纸发在7楼,觉得有用请加点分!!感谢

网友C:
vsb和vcc是不是有点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b和vcc是不是有点搞混了

欢迎交流!不知你说的是哪条?还望具体指出,我再看看。

网友D:
如果是你纯手写的话,思路还是好的修起来不犯难,就怕复制粘贴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E:
分晰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F:
这个图有高清的没,看不清

网友G:
,这才叫专业,大佬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帮我研究研究呗

网友:
辛苦整理出来时序,虽是老板子啦,路过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你纯手写的话,思路还是好的修起来不犯难,就怕复制粘贴

欢迎交流!绝对原创,找不出相同的第二篇,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者而已

网友I:
遇到一个爱做笔记的维修师傅

网友J:
楼主分析精准,透彻,第一次CPU获得的是BOOT电压,过内存后经过SVID获得工作电压!附上标准时序图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分析精准,透彻,第一次CPU获得的是BOOT电压,过内存后经过SVID获得工作电压!附上标准时序图就完美了

刚开始学习,还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清楚,谢谢指导,欢迎多提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有高清的没,看不清

直接下载PDF的图纸,里面有,2分最低分,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叫专业,大佬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帮我研究研究呗

过奖了,初学者一个,欢迎提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叫专业,大佬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帮我研究研究呗

过奖了,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一个爱做笔记的维修师傅

仅仅是爱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有图纸配合就更好了,这样有可能上升成精华帖

因为元件、脚位、信号都写得很具体,如果插图,篇幅会变得很长。对着PDF图纸阅读会有更好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晰到位,思路清晰。

谢谢夸奖!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华硕的主板有点位图才好修

网友:
牛逼 老哥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欢迎交流!绝对原创,找不出相同的第二篇,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者而已

爱好者能掌握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了。

网友K:
桥的RTC时钟写错了,应该是32.768KHz的。

网友K:
SQ35和SQ36那一片的元器件都没有装,因为在图纸上带有“/X”代表不装,所以楼主写的不太对。
“PCH从BB13(SLP_SUS#)脚发出S_SLP_SUS#信号。
①过0欧电阻O1R74,送到了IO芯片的89脚。
②控制SQ35和SQ36的导通,将+3VSB转换成+3V_SPI,提供给PCH的VCCSPI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K:
SQ35和SQ36那一片的元器件都没有装,因为在图纸上带有“/X”代表不装,所以楼主写的不太对。
“PCH从BB13 ...

欢迎交流,写完后没有认真核对,

实际上是:+3VSB过0ohm电阻SR26后改名为+3V_SPI。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的RTC时钟写错了,应该是32.768KHz的。

谢谢,你是第一个认真阅读并指出错误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整理出来时序,路过,学习

这么多弄出来有点不容易

网友:
更正

3、32.768MHz   更正为    32.768KHz

6、
②  更改为:(控制SQ35和SQ36的导通,将+3VSB转换成+3V_SPI),+3VSB过0ohm电阻SR26后改名+3V_SPI,提供给PCH的VCCSPI引脚。

特此更正,欢迎交流!

网友L:
太复杂了 看了越看越觉的楼主好厉害 越看越看不懂

网友:
我是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复杂了 看了越看越觉的楼主好厉害 越看越看不懂

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牛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需要图纸时再来下载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维修大佬就是不一样

网友:
额....咋还收费了!

网友:
这么详细啊感谢感谢

网友:
有意思,讲得很详细

网友:
大师级别 多多学习太厉害了

网友:
技术牛逼 学习了

网友M:
这图纸在哪找的?
jAh5216
文章最后有!从头看完,就在后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图纸在哪找的?
文章最后有!从头看完,就在后面。

网友:
牛逼的文章,高端

网友:
虽然店里也修台式机 但一般都只修简单的 很少花时间去搞。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认真学习了,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2023-08-24):
能修台机主板的 都是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没看全

网友:
写得好复杂啊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反反复复

网友:
思路还是好的修起来不犯难,就怕复制粘贴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学习啊啊啊啊啊

网友N:
请教一下
⑥PQ601和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

这里讲的过于简单了
实际上应该涉及到PQ601 PQ602 PQ603 PQ604 PQ605 PQ606 PQ607
能展开讲一下吗

网友:
这么详细的贴子、不容易啊  利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

这里讲的过于简单了

要分步看,它们不是同时工作的;

PQ601和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这是待机时,+5VSB由+5VSB_ATX提供的;

开机后,也就是S0态,+5VSB是由+5V提供的;控制过程是这样的,S0态,O_PWROK为高电平,PQ613导通,PQ607的B极为低电平,PQ607截止,PQ606的G极为高电平,PQ606导通,将+5V转换为+5VSB;

PQ613导通时,PQ603截止,+5VSB_ATX不能通过PQ603;在O_PWROK为低电平时,PQ613截止,PQ603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这与待机时一样。这一路是小电流。

O_DEEP_S5、PQ620、PQ604控制的是另外一路,……

我也是初学者,理解的不一定正确,望共勉!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要分步看,它们不是同时工作的;

PQ601和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这是待机时,+ ...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华硕的5V 和5VDUAL与V星的差别还是较大,而且图纸信号的命名实在无力吐槽,过长
[quoge]待机时PQ601和PQ602控制PQ605导通,将+5VSB_ATX转换为+5VSB
这个地方没有看太明白,我觉得PQ602似乎没有参与控制PQ605
+5VSB_ATX使得PQ601处于截止状态,从而获得电平的P_5VSB_GATE_10信号,P_5VSB_GATE_10通过控制P沟道的PQ605,让其导通,使得+5VSB_ATX转换为+5VSB
PQ602在这里是什么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华硕的5V 和5VDUAL与V星的差别还是较大,而且图纸信号的命名实在无力吐槽,过长
...

PQ602必须截止,PQ601才会截止,只有当+3VSB_ATX产生后,PQ602才会截止。

网友:
平台复位是不是在拉低绿线之后?

网友:
学习了免费的开机电路部分感觉跟h61区别不大,我想后面收费的部分是不是有更加高深的功法,学过的同学能不能分享一下修练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