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维修只靠运气~技嘉H310M S2捡漏

楼主(2023-07-18):
昨晚上午客服送来一片开要办公的主板,来时内存U都在一起,这样子搞起事来就简单了,直接上电发现不触发,强制给电源绿黑短接都不行!菜鸟修板纯粹靠运气捡漏,断电准备取下主板电池放电时漏来了,看来运气不错,手踫到电池下面的地方感觉到了不一的温度,速度拿表点两下发现电容阻值0…呵呵…看实图吧

网友:
好技术不如好运气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到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B: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图片中的电容是C9

网友:
看着好像都严重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到电容短路的

技嘉电阻变质的居多  ,2.5V电容会坏  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电容短路的

网友:
居然强上电 实属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到电容短路的

我修到过两个了,七彩虹主板的3Vsb旁边的电容击穿了,手一摸上去烫了个泡,拆了就好了

网友:
今晚又可以加菜了。。。
   楼主真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过滤干扰的杂波

网友:
原来是电容

网友D:
Q4都换过了,才发现的电容吧

网友:
发财电容    要是每天都能修到这种问题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真的
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片中的电容是C9

师傅,图纸可以分享下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Q4都换过了,才发现的电容吧

应该是先怀疑是Q4短路了,然后拆了Q4才发现还有短路,发现不是管子的问题才拆电容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厉害 奥利给

网友:
这电容也短路啊

网友:
是拆掉电容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先怀疑是Q4短路了,然后拆了Q4才发现还有短路,发现不是管子的问题才拆电容

捡漏还是要做做样子嘛,Q4只上了下锡,总不能跟客户说这个电容去掉就好了吧?如果你说小问题去掉这个电容就好了或者就算你装一个电容回去收二十三十客人他会觉得你不够意思去个电容收二十!

网友:
很明显乱来,其实很简单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E:
师傅,图纸可以分享下嘛!

鑫智造里面的

网友:
从图中看,电容阻值为零不一定是这个电容短路吧,并一起的都有可能

网友:
运气是成功的一半

网友:
我也是手摸,经常被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