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修无线网卡掉件

楼主(2023-07-18):
T14修无线网卡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PU0801芯片的外围元件给焊掉件了。现在现象是上电到0.36A掉电。哪位有图片的帮上传一下照片,最好有元件的阻值,不胜感激!!

网友:
手里没这机器,鑫智造上有图纸和位置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截图如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参考一下你发的截图

网友:
已经搞定,PR0821 PR0824两个电阻掉了。这两个电阻阻值是100欧。装上ok。谢谢楼上的提供的图纸,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