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VER101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7-18):
主板可以开机,但没有显示。CPU供电也没有。
上i3-6100不出VCCIO电压,U也没有电压。

不上U的话,VCCIO有0.97V,U 也没有电压出来。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U试一下

现只有G3930和6100,也是不出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