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E440 NM-A151 REV 1.0独显BIOS ec 程序

楼主(2023-07-18):
联想E440 NM-A151 REV 1.0独显原厂BIOS ec , 亲试好使

原问题 :加电掉电,以为后级短路,拆开后又上电,电流到0.97A,不动了,偶尔在1.02A左右,就是不亮机

买了全套程序.以为EC不用刷,只刷了U8M1  8M的程序,结果开机电流到0.74A不动了,只好又把EC程序刷了4M的那个U4M1,结果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感谢版主祝你一路长虹

网友A:
4M这个怕不是EC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这个怕不是EC程序吧,

主板上就这两个可刷的,一个8M,一个4M的,都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