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换c壳,换完后触摸板没

楼主(2023-07-18):
华为笔记本换c壳,换完后触摸板没反应了,触摸板能滑动,左右键和轻点都没有反应。

网友A:
用回原来的触摸板呢。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A:
用回原来的触摸板呢。

用原来的触摸板也不行,用原来的壳就可以了。没办法用的原来的壳子,把新的键盘换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