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各位大哥显卡THERM_OVERT*是直接受控于核心吗?一块2060开机THERM_OVERT*就被拉低,核心供电后的所有供电都关断。外围都断开还是拉低。是否是核心挂了
显卡
window

网友:
核心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牛
海韵之恋
请勿乱灌水,下次直接扣分
详情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A:
牛
请勿乱灌水,下次直接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