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2型号FA506QM5900-0DAEXHA6X10闪屏花屏

楼主(2023-07-18):
笔记本2021年的机子,AMD的处理器,240频率的电竞超薄屏夏普LQ156M1JW26,40针eDP接口,没有现成的好屏做测试。本来很简单的事,发个屏直接换,但现在做啥都不景气,小县城维修就更难做了,只为寻求更简单快捷的方法来确定是屏幕还是主板的问题,特别是屏供电这块的毛病。让人头大的是外接显示器无信号,最先以为屏线或接口接触不良,拆开屏检查并非所预测的那样,可是单独外接,不插屏线,外接正常。内屏开机logo,cmos界面,启动系统引导,启动pe还能看到画面,进入系统或pe后就黑屏带闪屏,啥也看不到。恳请各位朋友给指点指点,从哪着手查找故障,来判断问题到底在屏或是板子。

网友:
这种现象直接换屏。屏好像坏了。

网友A:
肯定需要先排除屏,在就是 CPU问题了、

网友(点评):
CPU问题我倒没想到这块,你的意思是集显哈,可外接显示对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先排除屏,在就是 CPU问题了、

点醒了,确认CPU相关

网友B:
换屏修复,原装屏有点小贵。

网友:
这技术也太水了点吧

网友:
禁用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很明显就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闪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修复,原装屏有点小贵。

哥,你这原装屏在哪买的,是240刷新率的嘛?我的电脑今天也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