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110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3-07-18):
检查3606bc tonset电阻 en都正常 有0.9V供电VCC DVD电压均正常。
检查发现不上U得情况下能出0.8V CPU供电,上U为0。
再查条件,查到25脚和26脚上拉不正常,只有0.06V,通常VDIO通过VCCSA或者VCCST上拉 发现是下面这三极管没有导通 直接短接 亮机

网友:
新手自学修主板各位勿喷

网友:
自学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最好更换三极管,以防出现新问题

网友:
vdio应该就是以前的 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