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5L暗屏,外接不开机

楼主(2023-07-18):
板号X555LD Rev 2.0 ,EC PIN109 LID_SW#对地短,换EC,用电池LID_SW#_OUT有3V,外接0V,外接不开机,用电池能开机暗屏,BL_EN和BRIGHTNESS无电压,客户急用,+3V_EDP飞线过来屏亮,单用电池机器正常使用,只是每次要断开外接开机
电池开机后外接可以充电,ACDET 2.6V,ACOK 3V。

请教这情况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屏线背光开启和调节断线了

网友A:
EC换的里面程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的里面程序不对吧

怀疑是,客户急用,就这样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