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笔记本风扇不转问题

楼主(2023-07-18):
戴尔 latitude 3480 ,风扇不转,开机也不转,关机或重启的时候会转一下。
风扇电压输出是靠一个6脚芯片, 转速由EC控制   EC没有发出控制信号,是0V。
BIOS在官网上更新了。也拆下来刷了一遍,故障依旧。
查了一下温控芯片  D+ 0.4v   D-  0V   其他的除了GND都是3.3   D+ D-连接三极管   不明白啥原理

还有就是温控芯片不是要和EC通讯么,但是为啥总线上的电阻不装呢?实物上确实也没装,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阿  谢谢

网友A:
加温一下,能转就行呀!为什么硬要开机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温一下,能转就行呀!为什么硬要开机转呢?

我试过了,用AIDA64这款软件监测温度,然后风枪给散热器加热,软件显示到70多度了还是不转,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B:
有没有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风扇试试

没有   关机风扇能转一下    刷完BIOS后第一次启动风扇会持续狂转,风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看温度到90几度时风扇转不转

网友:
有没有换一换导热硅脂试试?

网友C:
戴尔一般 得超过80-85以上才会转,图纸上 显示为装件 应该是直通

网友:
是不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好多都是起码散热器烫手风扇才转的,你有没有试过外接个供电给风扇看转不转,如果正常先跑个视频或软件运行一段时间留意风扇有没有转,先简单排除再考虑主板

网友:
换掉温控吧,或者换一个风扇,让风扇只接2根线,正极接3V,让它开机不停的工作

网友:
修过小米超薄办公本,不开机修好后风扇死活不转,结果到最后超薄本温度设置超过90度才会启动强制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一般 得超过80-85以上才会转,图纸上 显示为装件 应该是直通

呃。。do not stuff是直连的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