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TG01-055RCN台式机没有输出信号

楼主(2023-07-18):
       问题描述:I5 94OOF 独立显卡,前段时间开机无显示重启后就好了,没有在意,现在开机显示器没有信号,没有报警声,风扇都在转。键盘灯亮,大小写和数字键可以切换,排除独立显卡和线的问题,内存也没有问题,拔掉内存或显卡都正常出现报警声。CPU温度正常,没有替代的CPU,所以默认CPU正常。
           怀疑BIOS问题,然后备份原厂BIOS,在官网下了两款BIOS,刷上可以点亮主板,但是还是老问题。不过在开机的一瞬间显示器显示了一段英文 《官网下的两个BIOS都一样》

然后买了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换上还是一样。放电也没有用

刷官网的BIOS下按WIN+B出现了这个报警

用原厂的BIOS按WIN+B就没有报警

这是电脑型号和主板型号

BIOS芯片型号25G128JVSQ

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主板或者显卡问题的话都不会有显示才对,我怀疑还是和BIOS有关 。

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论坛先找找有没有原厂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先找找有没有原厂的bios

没有找到,我也想找个出厂的BIOS百度了一圈没有搜到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我也想找个出厂的BIOS百度了一圈没有搜到

兄弟你备份的bios能给个我吗。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