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IN自动关机与屏幕四周有亮框

楼主(2023-07-18):
ASUS K40IN笔记本十多年前的老机子了,原来是ASUS K40AB,总是坏主板,干脆换了英特尔的主板ASUS K40IN,换后使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又被摔在地上出现屏幕四周有个亮框。
当时不会搞,就扔一边不管它了。现在学习笔记本维修,就拿出来研究。发现自动关机是CPU散热不好,就在CPU上加了块散热板(从报废台式主板的桥上面拆下来的),试机两个小时都很好,自动关机问题解决。

但是四周出现亮框问题依然存在,这个估计是摔地上时震坏了屏里哪个元件,请坛中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屏的问题吧。这样的本估计没人爱搭理你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是LCD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不是也是出现亮框的现象?

网友:
屏坏                                               难道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是屏老化了坏了,边框显示内容都有的只是亮度太大了。这个本本过时了也不管它了。

网友:
妥妥的屏坏

网友:
自己的就将就用吧,要是有拆机的屏可以换个,感觉亮线比老化看着还舒服点

网友:
老爷机了,随便整整吧

网友:
学习学习,过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
屏幕偏光老化,淘一下看看是多少度的偏光,动手换

网友:
屏这个现象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