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不定时蓝屏,进PE都蓝屏(已修复)

楼主(2023-07-18):
新手求助,不知道如何下手,补充一下:客户叫上门维修的时候,报的故障就是蓝屏,帖子最下面那2张图片就是客户发来的,已经换过硬盘和内存,故障依旧,把硬盘拔掉直接用U盘进PE也蓝屏。

已修复(CPU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老哥 检测不到电池 这个问题能否请教请教

我是zx8 p751tm磨具

网友:
找蓝屏代码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C5,硬盘或内存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三星内存,白色排阻的那种耐用,少出毛病

网友:
内存出故障了吧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查下内存2.5V供电

网友:
先拔掉硬盘看进PE会否出现问题。不行,更换一下cpu试试,再不行,重刷一下BIOS。

网友:
换一块硬盘,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描述的详细一些,比如:是刚装系统之后、安装驱动之后出现蓝屏的问题。……大家看到你的描述,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儿换U才有想不到的效果吧。

网友:
CPU蓝屏也有概率哦

网友:
供电不稳,要么cou坏

网友:
现在的机器,内存和CPU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
          更换CPU吧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只能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CPU排除一下

网友:
大概率是cpu故障

网友:
BIOS问题大,

网友:
pe都蓝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装下系统

网友:
在系统总裁里下个6个多G的做个u盘启动试下、进or 都蓝,你试下调bios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 检测不到电池 这个问题能否请教请教我是zx8 p751tm磨具

那你不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是cpu或者内存的问题吧,一个一个排查就是

网友:
去查一下桥

网友:
蓝屏提示虚拟内存不足,CPU或内存超频后通病。内存体质好的,主板频带宽的,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就是cpu

网友:
内存插槽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呀? 先排除一下内存区块的供电问题呢?

网友:
是八代的还是七代的?我遇到过八代的CPU出问题的

网友:
CPU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换下试试

网友:
CPU  往往会有惊喜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不足,原来的CPU是高端一些的,换了一个低档次的CPU又正常了

网友:
进PE蓝屏 百分之80都是U

网友:
这就是经验了

网友:
乃个换吧。,。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儿换U才有想不到的效果吧

网友:
换 U 吧,我手上已有几个同问题

网友:
有的蓝屏修复主引导记录也能好。

网友:
很厉害 优秀啊 师傅

网友:
这种大概率都是U出问题···

网友:
与其挨个测电压还不如找一套板U代换测试来的痛快

网友:
丐板爱坏cpu,上几天还碰到过,不定时蓝屏死机,CPU坏

网友:
觉得华硕100系的设计好有缺陷 ,换板来尝试啊

网友:
你就没技嘉H110的板子,CPU换上去试 一试

网友:
支持楼主,努力赚积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估计CPU坏了吧

网友:
可以先换换CPU和内存试试,进PE的时候不要插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