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7-18):
技嘉EP35-DS4主板,原来用着20分钟白屏,今天开不开机,打开看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主板保护了,拆板下来测量,ATX接口对地正常,3.3V对地有230,以为没事,接上ATX,点开关,主板又保护了,两个PCIE,显卡插槽之间的MOS上管发热,测量D极,对地值只有17,D极和3.3V相连,也就是3.3V对地短路了,拔下ATX,3.3V对地缓慢上升了,等一会.3.3V对地230。南桥待机不发热,COMS跳线,USB所有数据线对地正常。

网友:
CPU电路都正常吗?风扇的pin插了吗

网友:
显卡插槽之间的MOS上管D极连接的谁,就查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