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Z2 Air不触发,能冲电,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23-07-19):
           板号GK5CP5Z,不触发,求图纸,待机电压正常,EC工作正常,不触发

网友:
开关上有没有3V的电?

网友:
开关上有3V的电,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开机电路各信号

网友:
最后发现等下上电到0.38左右掉电,估计是桥

网友:
修过很多换桥好的

网友:
南桥坏了,换了就好,一般是s3没发出来

网友:
桥问题 换一个就好

网友:
我修过神船的,板号一样,故障也一样,就是桥坏了,买这个sr40b桥要注意了,容易买到坏的,我都亏了两个桥了。最好自己有料板拆的。

网友:
没图纸的板子你怎么确定ec的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有南桥通病,修过好多了,不触发无脑换南桥

网友A:
只找到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一样

TongFang GK5CP5Z rA.pdf

网友:
通病 换南桥 保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一样

谢谢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今天也看到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了,也是不通电。是不是你这个?

网友:
已经修复,换桥OK

网友B(2023-08-24):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通电,按开关等几秒钟电流0.3掉电.

网友:
南桥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通电,按开关等几秒钟电流0.3掉电.

差不多,一样

网友:
对没错 换桥吧 买个原装全新的更靠谱.....

网友:
我买的全新的桥换上去 故障一样还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两个机器还有神舟板号一样 换了桥好了

网友C(2023-09-27):
楼主换桥好的吗 我换了两个桥都是一样的故障 0.38掉电
t252970629
换了就好,桥一定要买全新原装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桥好的吗 我换了两个桥都是一样的故障 0.38掉电
换了就好,桥一定要买全新原装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