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J3160T 不开机

楼主(2023-07-19):
AOC 一体机,JW J3160T 主板, 不开机 图上此处PF1 上有个数字7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这个!
不开机
主板

网友:
这是保险管,应该能买到的吧?

网友:
烧供电保险,后级肯定有短路,先把短路的地方找出来吧,直接换保险可能烧更多东西。

网友(2023-12-17):
请教大家一下这个主板能屏蔽lvds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