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杂牌松人显示器低刷花屏,100以上高刷一切正常

楼主(2023-07-19):
一个杂牌松人显示器低刷花屏,100以上高刷一切正常。显示器最高165HZ 开机花屏 进系统后调整刷新率100以上都是正常显示 低于就中间花屏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请高手指点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屏幕本身, 可以 刷下驱动板程序试试。。。碰到过2K花屏 1080正常 通过刷驱动板程序修复。。。 你这个个人觉得刷驱动板不会好,故障还是在屏幕逻辑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本身, 可以 刷下驱动板程序试试。。。碰到过2K花屏 1080正常 通过刷驱动板程序修复。。。 你这个个人 ...

谢谢大佬回复  我先刷下试试吧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  我先刷下试试吧

搞定了吗
。。。。

网友:
没有搞定。。。。。准备换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