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421不升压

楼主(2023-07-19):
Nm-c421不升压,接口5v,公共电压9v,不开机。查 rts5455  26c5903短路。换掉ok
file:///C:/Users/NB/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00/wps2.jpgd12503接入u25023脚,同时过r12507开启1en电压。4脚输出5v_in
5v_in接入u5901 25脚 产生USBC_CC1 26脚生成VCC3_LDO_PD
file:///C:/Users/NB/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00/wps4.jpgUSBC_CC1 接入u6301 11脚,VCC3_LDO_PD接入u6301 10脚,u6301工作产生USBC_CC1_CONN接入电源接口识别转换20v

网友:
Nm-c421不升压,接口5v,公共电压9v,不开机。查 rts5455  26脚c5903短路。换掉ok 。   电源接口4脚9脚 16脚21脚,输入5v 过d12503接入u25023脚,同时过r12507开启1脚en电压。4脚输出5v_in。  5v_in接入u5901 25脚 产生USBC_CC1 ,26脚生成VCC3_LDO_PD   USBC_CC1 接入u6301 11脚,VCC3_LDO_PD接入u6301 10脚,u6301工作产生USBC_CC1_CONN接入电源接口识别转换20v。